工控中的常用算法

楼主(2021-08-09):
算法在工控中或者IT中都是灵魂!!!
工控中的常用算法
比如:
1. 比例缩放转换
说明原理:整数转实数
实数转整数
实数转实数
请大神们接力!!!

网友A:
一个实际应用 且 很少看到的过程处理:
对于任何重要操作 PLC必须立即响应 做出确认提示,在限定时间内有效 超时则放弃 有效时间内确认PLC则执行
操作与操作确认是分离的功能
还用一个 经常用的过程是无扰切换 当控制权限发生变化时 给定不能突变

网友B:
一般具体点的案例拿出来讨论,这种大而化之的都不知道要怎么说,最后还是仍不住想说,这议题乍一看高大上,还以为有啥干货分享一下,你这个例子出来,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其他人么
。这都算不上算法,叫算术吧。485验证码算法,了解一下。

网友C:
这也能叫算法?那卡尔曼,傅里叶叫什么?

网友D:
一直想写个PLC自己学习的程序

网友E:
说明原理:整数转实数
实数转整数
实数转实数
这些不叫算法,类型转换
100个数取出最大或最小,使用冒泡程序,可以叫算法,

网友F:
实用的通信算法,比如:CRC校验,

网友G:
看看自适应滤波器,滑膜,重复控制等等,才叫算法,你那叫初中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