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各位大神老师,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1-08-10):
各位老师,触摸屏做的有多种模式,每一种对应一个工作状态,比如可以切片,模切,光电追踪,各位大神怎么做这种多模式的编程?什么方法?

网友A:
回答你这问题之前我建议你先上厨房去看一下!
做菜需要哪些材料,哪些配料,烧制顺序及需要掌握的火候
做肉需要哪些材料,哪些配料,烧制顺序及需要掌握的火候
做鱼需要哪些材料,哪些配料,烧制顺序及需要掌握的火候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老师说的有点深奥,,,,自学的有点看不懂,,,看厂里的设备,输出输入接线都是固定的,但是每种模式都是独立的,,,,,这台机器是切片机架构就用切片机模式,别的机器的机器结构是模切机,就用模切机模式。输入输出一样接线,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B:
plc是用来干嘛的,你连这个都一知半解,怎么和你说呢。
你要了解一下PLC的用途,就知道了。
永无止境 !@#$%^&*

楼主:
老师说一下嘛,虽然知半解,但是我会看资料
去分析老师说的话。

网友C:
每一种模式都是在HMI上选择,选择一种需要把另外一种复位,选择的模式在plc中对应的一个位,然后每个位作为每个模式工作的初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