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0):
例如PLC与机器人用I/O交互,
PLC先发位置信号,再发周期信号(周期就是让机器人往位置信号走的信号)
机器人收到位置信号不走,收到周期信号再走
同时打开自己周期信号
PLC收到机器人的周期信号就复位掉自己发的位置信号和周期信号
机器人看到PLC周期信号关时也把自己周期信号关掉
同时还是继续往PLC发的位置走,直到走到了输出当前位置信号
我现在卡着机器人开始走时打开的周期信号,但是PLC关了信号时机器人正在走,关不了自己的周期信号啊。。
斗志不能低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A:
按停止
我主要问的是交互逻辑,怎么让机器人在执行运动指令时也能开或者关输出信号

网友B:
没用过ABB的,但FAUNC运动指令后面有选项的

楼主:
请看图片,怎么让机器人执行运动时同时执行下面ELSEIF
斗志不能低

网友B:
ELSIEF的意思就是,IF GI1=1THEN,不满足才会执行ESSEIF往下的程序
GI1 先是满足的,执行下面的运动,但正在运动同时,其他条件也成立了,机器人要等运动执行完才执行其他条件,我想问如何同时执行

楼主:
就是DI1=1时执行运动,刚执行运动时DI1=0了,运动和DO1同时执行
斗志不能低

网友B:
DI1=1,已经进入IF里了,也要执行运动完后再取判断,是吧。不然再运动中去RESET DO1干嘛?DO1又是控制什么的?跟DI1=1又有什么关联?
对就是DI1=1时进入IF里了,执行运动不管有没有完成都去判断DI1是否等0,等0时运动还是接着走同时RESET DO1

网友C:
楼主,感觉你说的逻辑有点乱,没有表达清楚你想要实现的效果,
IF   DI1=1   THEN
      MOVEL   P10,V50,FINE,TOOL0:
ELSE
       RESET   DO1:
ENDIF
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你想要的。
生活太现实,一切是这样的顺其自然,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未必;九分耕耘,会有收获,这是一定的!做人要淡,用情要真。事都往好处想,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得越多,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少;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

网友C:
如果你想要的是实时检测DI1这个信号,随时都能reset DO1,那么你就要开多线程了。
DO1和DI1是交互信号作用,DI1让机器人走,机器人走输出DO1,外部收到机器人的DO1关掉给DI1信号,同时发下一次位置的DI1,当机器人走到第一次发DI1的位置时,又走第二次发的DI1位置
生活太现实,一切是这样的顺其自然,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未必;九分耕耘,会有收获,这是一定的!做人要淡,用情要真。事都往好处想,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得越多,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少;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

网友D:
机器人程序像单片机一样,移动过程中为到达目标位置,程序是不会往下走的。想改变这种就要多添加一个位置,这样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D:
要么就PLC等机器人完成动作回到安全位后,发送一个1s周期的D01复位信号,用PulseDO指令,PLC程序复位,

网友E(2021-10-30):
两个思路。1、你开个多任务,里面写你后面的if程序。2.设置中断程序,前面if满足后进来先开中断。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F(2022-08-10):
你都已经进入了 IF 了 先reset DO1 在执行位置指令,这样不行吗?

网友G:
abb程序有预读

网友E:
1中断trap实现,2多任务实现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H:
中断了解一下

网友I(2022-09-22):
机器人是否支持623-1选项,可以再添加一个多任务用来处理逻辑。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