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0):
                                                                                      关于如何用好Solidworks Electrical(SWE)软件的几点建议

我是上海比约克的电气技术人员,最近给一个用户的工程师进行了一次有关于SWE软件的技术指导,发现了一些很多朋友都会出现的几个问题,这里我写一点体会和建议,希望对大家可以进行有所借鉴和帮助。
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电线式样的理解和新建(电线线号编号规则设置);2、基础数据的构建和关联;3、接线表的使用和好处。
一、电线式样的理解和新建(电线线号编号规则设置):
在SWE中,打开原理图界面需要开始画图的时候,首先需要在图纸上绘制电路,这里是用电线式样来进行绘制的如图1,有非常多的朋友们都是使用软件默认的线就直接开始绘图了,这样绘制当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错误,但是画完了,需要编线号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线号不知道该在哪里进行设置了。

                                                                                                    图1
那么我们打开电线式样管理器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点击电线式样名称旁边的按钮,如图2,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电线式样选择器如图3,在这个界面的右下角有一个管理器的按钮,就可以打开管理器界面,如图4,选择一个线型,可以看到菜单栏的属性按钮由灰变成彩色,点击属性按钮,进入这个线型的设置界面如图5。

      图2                                              图3

                                                                                                    图4

下面就针对图5进行一些说明,首先我们看到图中有上下两部分框起来的内容,一个是叫“基本信息”,一个是叫“布线”,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基本信息就是在2D图纸上的信息,那么这里包含了导线的类型是“控制”,也正是我们开始选取的那个类型的线型,“线颜色”是指在图纸上显示的颜色,“线型”就是在图纸上显示的线的类型,可以是多种的,打开后如图6,这里可以选择的线型有几十种,当然也有办法添加自定义的线型,不过一般用户是添加不了的,上海沐江和我们比约克公司可以提供这类服务。不过一般来说常用的都有,基本不需要进行自定义。“线宽”是用来设置线条在图纸上显示的粗细的,默认是0,实际上是动态的线条,在A3图纸上绘制在A4图纸上打印出来的话,大约是0.25mm左右,也是比较常用的。但是有的企业有一些特殊要求,这样就需要进行设置,直接填写你需要的宽度就可以了,单位是mm;下面的“电位格式”和“电线格式”其实就是这根线的编号规则设置方式,分别表示以电位方式编号的模式和以电线方式编号的模式。这里我以电位方式作为例子进行讲解,点击邮编的按钮,可以看到编辑格式的界面,如图7

                                                                                                    图5

                                                                                                    图6

                                                                                                    图7
在图7中,加粗的格式就是当前正在使用的格式,软件自带了几种常见的格式,当然,如果这些都不是自己说需要的格式,可以在此管理器上进行自定义设置,设置的方法非常简单,见图8,选择需要在规则里用到的信息变量,点击下面的“添加简单格式”或者双击变量将这些变量加载到规则当中,就形成了你所需要的一个自定义的编号规则。另外还可以对于规则中形成的数据进行一些处理,那就用到了图9所示的内容,一并将这些处理规则加进规则中,在这里把它称作是“功能”。

                                                                  图8

                                                                                                    图9
这样操作结束,就可以设置定义了一个根据自己要求所制定的电线的编号规则,到此时,对其中一个线型进行了设置,当然这些设置是可以进行保存的,将这个类型的设置保存后,其他类型的线也可以一键式进行设置即可。如图10

                                                              图10
那我们再回到图5中的下面的框:“布线”,顾名思义就是用于3D布线的信息设置,这里其实不必做太多的设置,手动填进去一些相关数据就可以了,但是最佳的方式是在“电缆型号”一项中进行选型,点击“电缆型号”一项最右侧的,这时就打开了SWE的一个重要的数据库—“电线电缆库”,选取这根线型说用的电线型号,如图11,双击或者点击下面的选择,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图5中的这部分内容会自动将这个电线的必要属性调取进来,就变成的如图12所示

                                                                                                    图11

                                                                                                    图12
这样一来,这个线型就不简单是一个图纸上的线了,而是具备了3D属性和具体型号及颜色的实体电线了,我们用这个线型去绘制图纸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用实体电线连接各个元器件。这就是SWE区别于其他软件的一个特色,这个叫“实体化设计”。同时,这样的实体化也体现在了符号和部件库之间的关联,下面我就讲讲这个内容。

二、基础数据的构建和关联:

所谓基础数据是指在专业电气设计软件中,由符号,部件,2D布局图库,接线图符号,3D模型,电线电缆,图框,模版,宏等这一类数据库的总称,这些数据由符号,部件,2D布局图库,接线图符号,3D模型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器件,其他的图框、模版、宏是绘图过程中需要的数据信息。这里我先讲讲器件,打开“设备型号管理器”,如图13,打开后如图14。

                                                                        图13

                                                                                                    图14
在这个库中,是SWE软件提供的大量的部件库信息,软件自带了大约几十万个元器件的信息,不过这些数据大多数是国外的器件信息,国内的用户会发现自己用的很多器件都没有,软件提供自己构建数据的通道,可以通过点击图14的右上角“添加设备型号”按钮,来进行新建自己所需要的器件信息。这里我们选定一个型号的器件,点击“属性”按钮,打开这个器件的属性界面,如图15

                                                            图15
在图15中,首先是“基本信息”,主要的信息是“制造商数据”、“分类”、“数据库”、“物料编码”、“说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物料编码”和下面供应商的“物料编码”是有区别的,这里的物料编码主要是指本公司物料管理系统中的编码,供应商“物料编码”是元器件供应商在他们系统中的物料编码。本公司的物料编码可以在新建器件的时候填写进去。但是很多企业内使用器件的时候已经有成熟的编码器,一般在ERP或者PDM系统中,这样就需要开发插件,可以进行同步,以便于企业统一管理物料。目前SWE软件还没有开放API接口,上海沐江在一些企业的项目中进行了二次开发,在不同的管理系统中将这些信息进行同步,以保证数据的正确性和唯一性。
在图15中比较关键的是“图示”中的信息,这个就是将这个器件连同符号、布线方框图符号、2D布局图符号、3D模型、接线图符号等关联起来的地方,点击右边的按钮,可以进行分别设置和关联,将一个器件在设计过程中需要的各种图形符号以及3D模型关联起来,这样,在设计过程中只需要对于器件进行选型后,即可在不同的设计环境下,自动调取相对应的图形符号,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整体。图中的器件信息关联的信息分别为如下图16内容:

                                                                  图16

                                                                                                    图17
另外器件信息中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数据信息,那就是“回路,端子”,如图16所示,这里最为关键的是“端子标注”,这个就是实际器件上的端子标注信息,这些内容需要非常准确,这样在图纸上就会自动显示这个器件的接线位置,在接线表也会提取这个信息。而图17中的“数”这一项,实际上应该称作是器件的回路号,这个和3D模型直接关联,3D模型在Solidworks环境下自动布线的时候,提取的就是这个回路通道的信息,这里要和3D模型上的回路号完全对应起来,只有这样,自动布线才不会接错。
经过对于以上信息的完善,就可以建立起来一个器件,并且也是通过这个器件形成一个节点,将其他的数据信息在这里交汇成一个完整的数据信息。这样在设计过程中也就是在用这个实体的器件在项目中运用,也进一步体现了“实体化设计”的这个概念。
三、接线表使用的好处
在国内的大多数企业中,电气人员在进行设备接线的时候,大多数会使用原理图进行接线,这样的方式比较直接,但是缺点是接线人员必须是懂得电气原理的,而且需要有一定的实际安装经验。这就使的接线的效率很难提高,也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当然,并不是说电气人员来接线就是不正确的,在产品试制过程中,电气工程师要参与到实际的接线过程并且在调试时可以进行不断的改进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实际情况经常是电气工程师疲于设计室和现场的奔波,并且设备接线也不能形成标准规范的。我经常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国内企业里电气设备的接线,其产品就如同是一艺术品,每一个设备都是给这个设备接线的技工在那个阶段和环境下根据自己当时的意境制作出来的艺术品,生产一台设备是一个样,十台设备就是十个样子,这样特别不利于后期的维护和设备的调试工作。
我们的电气设备生产过程应该是标准化的,同样的电气设备出产一百台也都应该是完全相同的,这样其实就引出了一个关于电气工艺的问题,在国内大多数的企业是没有电气工艺人员的,那么设备的千百种姿态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一些行业中,比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火车机车,船舶制造等这些大型的制造业就有着非常规范的电气工艺,很多国有企业中这些工作相对来说要好得多,但是在国内大多数的私企,中小型企业中,这些几乎是被忽视掉的。要做好电气工艺,接线表或者接线图生成或绘制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而在国内的企业中大多数还在使用接线图,而实际上接线表是替代接线图实现接线工艺标准化的最佳手段之一。常见接线表如图18所示

                                                                                                    图18
这样的接线表,包含了每一根电线几乎所有的接线信息,依据这样的报表进行接线,相信所有的设备安装出来都是一致的。而且这样的报表是可以根据模板自动生成的,当然,SWE自带的报表模版中没有上表这个模版,此模板是上海沐江公司为某客户定制出来的。这样的定制过程也不过是一次性的而已。由上表可以看的出来,接线表的好处是一目了然的,而且在原理图绘制结束之后,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即可生成全部项目的所有接线表,这个效率和准确性是用原理图接线无法比拟的。之所以在以往的设计过程中接线表很少用到,主要的原因是电气设计人员使用的工具大多数是CAD,在此基础上要去建一个接线表将会是必绘制整套原理图都困难的事情。而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使用专业化设计工具了,那么原来的设计思想也应该随着工具的改变而改进。
上面这些只是在电气设计软件使用过程中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个别问题,今后我还会根据和广大的电气工程师不断的进行相互学习沟通,将大家出现的问题逐渐的做出一些文档来供大家进行共同学习和分享。
上海沐江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王冰
2020年2月20日

            微信公众号“沐江电气”

网友A:
请问软件一直提示无法连接SQL服务器怎么解决

楼主:
这个通常是因为安装数据库是没有安装好。

网友B(2023-07-13):
引用 网友A:
请问软件一直提示无法连接SQL服务器怎么解决
"服务"-"SolidWorks Flexnet Server"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