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东元TECO伺服驱动器AL-16故障码?

楼主(2021-08-10):
东元TECO伺服驱动器AL-16故障,
电池有电,但就是报AL-16,有那位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连电脑监控一下

楼主:
电脑监控电池电压吗?

网友B:
哪一个系列,对应看手册,不知是不是这

楼主:
不是这个,是JSDAP系列

楼主:
絕對型編碼器
電池異常 16 電池模組移除或電池電壓低於 3.2V。
確認電池模組是否移除,電源線是否脫落,電池是否電力不足並更換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