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0):
帮忙出下点子,OMRON程序注释乱码,用过南极星,WORD繁简转换都不行,附件为复制部分内容,路过师傅指点方法,感谢!
附件: 注释文字.txt (1 K) 下载次数:53

网友A:
编程软件版本问题,可能当时做这程序是别人软件是日文版本,或者英文版本,你用中文版本打开这程序,注释就是乱码

网友B:
程式启动
程式停止
自动/寸动
程式复归
手动/寸动
程式组别
程式1/程式2
控制电源
程式3/程式2
液位强制
警报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式启动
程式停止
自动/寸动
程式复归
手动/寸动

方便告知是用哪种方式识别这些乱码,谢谢!

网友C:
程式啟動
程式停止
自動/寸動
程式復歸
手動/寸動
程式組別
程式1/程式2
控制電源
程式3/程式2
液位強制
警報消音

用记事本打开,然后另存为,编码选择ANSI。
把另存为的文本文件拖入到浏览器,我用的是360极速浏览器,就会自动显示为繁体了。如果不显示就右键,编码选择繁体中文(Big5)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式啟動
程式停止
自動/寸動
程式復歸
手動/寸動

感谢!

网友D:
用NOTEPAD++这个软件能转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