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大家好,谁知道这个伟伦触摸屏宏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10):
这个是锯床程序报警画面怎么谈出来,就是18,19.20..21.22
窗口怎么谈出来,谢谢大家!是不是plc里面D0等于几,窗口就自动转换成几号窗口

网友A:
就是看一下密码正不正确?错误,LB1=ON;正确,31写进D0.

网友B:
应该是一个按钮的权限,如果密码错误,界面跳到31,如果密码正确,LB1那个按钮置1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