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0):
谁知道告诉我一下,谢谢!是不是在plc控制和宏程序里面
附件: mt8000.rar (545 K) 下载次数:168

网友A:
版本还挺高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看窗口触发的地址就知道了,版本太高,打不开。
烟火里的尘埃,随风飘扬!!!!!

网友C: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status,OFF=false,ON=true
short page

GetData(status, "Local HMI", LB, 9060, 1)
if status==true then
   SetData(ON, "Local HMI", LB, 1, 1)
else

if status==false then
   page=31
   SetData(page, "DELTA DVP", D, 0, 1)
end if
end if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0, 1)

end macro_command
你好!这个宏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D:
PLC控制里面

网友E:
macro_command main()
//定义变量
bool status,OFF=false,ON=true
short page
//读取lb 9060的状态值
GetData(status, "Local HMI", LB, 9060, 1)

//判断
如果状态为 TRUE  将LB1 置1

if status==true then
   SetData(ON, "Local HMI", LB, 1, 1)
else

//判断 如果状态为 FALSE  跳转画面到 31  同时将31数值传输到 PLC  D0中
if status==false then
   page=31
   SetData(page, "DELTA DVP", D, 0, 1)
end if
end if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0, 1)

end macro_command
  • 下载积分:+5(a13650172982) 真诚感谢!

网友F:
    不至于正品
    附件: c.rar (14 K) 下载次数:36

网友G(2021-09-14):
    屏幕事件登录 plc给一个报警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