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部分AI数据变化快

楼主(2021-08-11):
一个盘里大概有30个AI点,只有2 3个数据变化比较快,这种也是属于干扰问题吗?

网友A:
观察读取的原始数最后一位,模拟量都会有变化

网友B:
如果方便,你更换通道再测试。
如果变化仍然是快的,那干扰的可能性就大了,做一些输入滤波程序,缓解一下这些所谓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