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1):
用的是MODBUS协议,读取PH计,数据类型是unsigned short读到数据是1016,实际表的PH是10.16,如何把数据转成10.16,用除法运算的话,数据类型该如何转,麻烦大神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楼主工控小白于2021-08-11 11:18发表的 三菱FX3GA系列,PH计读取 :
用的是MODBUS协议,读取PH计,数据类型是unsigned short读到数据是1016,实际表的PH是10.16,如何把数据转成10.16,用除法运算的话,数据类型该如何转,麻烦大神解答下,万分感谢

屏直接改小數點位元~~顯示可~~PLC DATE不需更改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或者转浮点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C:
整型转成浮点数型,然后再除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