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q71c24n用无协议通讯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21-08-11):
q71c24n用无协议通讯,数据可以正常收发,就是读取请求的时间太长 了,能有3秒才给读取请求信号,。用的是485通讯,连接设备是modbus,rtu 但是我是用无协议做的。请高手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你这个模块的485也可以做MODBUS-RTU的,看这个文档
下载积分:+1(龙城角斗士)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3(qq304854176) 感谢分享!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之前看过这个,感觉可能是我的c24n版本低不能用这个协议,按照这个做上去,没有反应。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A:
5年前的都可以支持的,你这版本是有多老。会不会模块老化了,所以无协议都跑不动了。换一个模块试试你无协议的程序看。
下载积分:+3(qq304854176) 真诚感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2022-02-09):
你说的对,应该是老化了,我换了新的就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