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报表问题求助

楼主(2021-08-11):
各位大神:
本人有个问题求助各位帮忙,做一台设备,在设备运行过程中需要将压力、温度等4个参数进行实时记录(数据1Min记录一次),然后形成报表,打印成PDF文件的形式导出至U盘。
目前数据记录没有问题,可以以EXCL的形式导出,但是不知道怎么形成报表以PDF格式打印至U盘。还请各位大神不宁赐教
软件为博图V16版本,PLC西门子1200,1214C.触摸屏为精致面板TP900

网友A:
你是用hmi存,还是上位机呢,hmi存不了PDF吧,存的是一个csv格式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