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1):
请问,安川变频器数据线的水晶头与九针插头怎样连线,在哪可以查到。

网友A:
如图所示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 下载积分:+5(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网上有的短接4,7,9是否可以

网友A:
    我自己试过的,按照此图制作没问题的。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试过的,按照此图制作没问题的。

    这个是232还是485或者422啊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232还是485或者422啊

    看一眼就知道是232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请问,安川变频器最新版的设定软件在哪可下载,有的变频器数据仍读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安川变频器最新版的设定软件在哪可下载,有的变频器数据仍读不出来

    去官网下载即可。
    https://www.yaskawa.com.cn/

    对应各种变频器都有对应的软件。早起的G7等系列的DriveWizard100,常用的支持1000等系列的DriveWizardPlus,最新支持GA700等系列的DriveWizard。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