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2):
如图的这一段话怎么解释,意思是说要想Y3变成脉冲输出口,要加两台FX3U-2HSY-ADP上去吗?那接线是接到PLC本体的Y3上吗

网友A:
正常情况下,3U本体是Y0 Y1 Y2定位

*3的时候,是指Y3的时候,这时是装了2台2HSY的时候。 这种情况一般可以忽略。用这个东西贵,不合算。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感谢 感谢  受教了

网友B:
2个点的尽量不要加模块,太贵,3点以上才考虑加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