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转盘机问题

楼主(2021-08-12):
转盘机,一直朝着一个方向旋转,分为10等分旋转,这样会不会越走误差越大

网友A:
如果是用伺服电机传动,可以利用电机Z向高速清零。一圈360度,10分之一为36度。
永无止境 !@#$%^&*

网友A:
如果带减速机,可以安装编码器。以编码器Z向为基准。
永无止境 !@#$%^&*

网友B:
减速机精度要达到要求,不然电气没法解决误差问题

网友C: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話,齒盤+光電就能搞定

网友D:
靠编码器吧,或者消除累计误差正常下每天复位一下,频率快 3-4小时复位一下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E:
用分割器啥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