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工程文件打不开怎么解决
~

楼主(2021-08-12):
删除注册表重装都不行

网友A:
参考下这贴,特别是2楼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2398.html

网友B:
程序发出来,只是嘴说,没办法实际解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这贴,特别是2楼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2398.html
不是这个原因,之前是可以的,就是最近C盘内存小了,清理的系统缓存之后就打不开程序了,也新建不了,卸载安装works2跟works3 N遍了都不行,没办法在虚拟机装了用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C:
也有可能是系统的原因,之前也出现过,建议重装系统试试
GX WORKS2 工程文件打不开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