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6-HMI编译时出现内部错误,SIMSUN

楼主(2021-08-12):
WIN10系统里面也有宋体的,软件也修复过了,可还是不行。没辙了,新手请教下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左侧栏选择触摸屏右击,编译-完全编译试试

楼主:
已解决。应该是WIN10系统不兼容,在西门子官网下载了软件TIA V16 Upd3后,安装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