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3):
事情是这样的,以前有个装置是有个三菱的FX3U加CCL模块控制的,然后再用IO连接到欧姆龙的PLC,显示屏连接是欧姆龙的PLC,显示屏可以显示这个装置的状态,现在把这个装置换到另一个设备上,由于地址冲突改了很多地址,所以显示不了这个装置的数据了,现在的问题是通过IO欧姆龙是怎么显示这个装置的状态的有那位大哥能给点思路吗

楼主:
引用楼主小孟孟于2021-08-13 16:58发表的 没用过欧姆龙的PLC求教大家 :
事情是这样的,以前有个装置是有个三菱的FX3U加CCL模块控制的,然后再用IO连接到欧姆龙的PLC,显示屏连接是欧姆龙的PLC,显示屏可以显示这个装置的状态,现在把这个装置换到另一个设备上,由于地址冲突改了很多地址,所以显示不了这个装置的数据了,现在的问题是通过IO欧姆龙是怎么显示这个装置的状态的有那位大哥能给点思路吗

是movd指令将输入的I5到了D1120
但是显示屏里显示用的数据是D1100 D1101 D1104  D1105 D1108 D1109
这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