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3):
原有设备FX3U+FX3U-232BD+FX3U-485-ADP。

FX3U-232-BD与触摸屏通讯用。FX3U-485-ADP与一个485仪表通讯用,实时读取仪表的当前值。这些没有问题。

现在需要在增加一台另外一个485仪表,需要和PLC。

我在想是不是直接在485-ADP模块上的接线处再接一路线到这个仪表就可以了,然后把两个485仪表的站号区分开,就可以了。然后在程序中用ADPRW 指令,只要站号区分就可以了。
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对不对?能不能实现啊?

另外,想加一个485-ADP也加不了了。

请各位大侠帮我解答下。

网友A:
能实现,小伙子你悟性很高!

网友B:
要从第一块仪表接到第二块仪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从第一块仪表接到第二块仪表

按照手册接线是这样。

工程中并在一起接线也没有问题,
试过20多个电表,分处4个地方,分别相隔超过百米,
不可能按照图纸接线,最终是在几根并在一起,
已经运行几年,没有出现过一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