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显示REAL实数的疑问

楼主(2021-08-14):
各位大神,我用MCGS屏与smart200 PLC做个Modbus TCP通信测试,在Modbus Poll软件端可以查看到和plc里的VD地址数值一致,但在屏端显示就很不正常,不知这什么问题,请有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感谢!!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我都是整数,加小数点,你得问问售后。

网友B:
通道类型错了

网友C:
高低字节交换试一下?

网友D:
数据通道,类型,连接变量等仔细看一遍有错误。

网友E:
高低位互换下就行了

网友F:
MODBUS的解析数序1234 3412 4321……西门子的排序1234由低到高字节

楼主(2022-01-17):
感谢大神们的指导,搞好了,高低位交换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