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4):
安装S7-300 V5.6中文版时,出现重启电脑对话框怎么办

网友A:
删除注册表的一个键值
第一步,在Windows系统“开始”菜单中找到“运行”,点击。

第二步,在打开的输入框中输入“regedit”然后点击确定,进入系统注册表;

第三步,按照下图中下方的路径(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

找到“SessionManager”文件夹;

第四步,找到“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的文件;

第五步,选中“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的文件右击,然后选择删除,之后,就可以不用重启也能安装西门子的软件了。
可以是可以了,就是安装程序那边没有内容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如图,删除,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