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mcgs电机泵类转动

楼主(2021-08-14):
大家好啊,mcgs 组态一个泵,启动后只能填充颜色,怎么做那种旋转动画啊?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有偿 可帮做,也欢迎各位大佬 无偿解答。 我给你做 软件什么的都需要现研究 好长时间不搞了。最近在搞西门子smart

网友B:
做个标签,平时收藏别人的也行

网友C:
这是我自己随便做的。不知道能满足你的要求不。

网友D:
慢慢摸索吧

网友E:
准备好转动的位图,然后添加位图,把准备的位图填进去,然后有好几种方法转动,思路是循环脚本按照你设置的数字量转动,一种是按钮状态随机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