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求分享博图V15安装软件,官网上也看不太懂,下载不清楚

楼主(2021-08-16):
求分享博图V15安装软件

网友A:
删除注册表,然后直接装就可以了

网友B: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61045/simatic-step-7-%E5%92%8C-wincc-v15-1-%E8%AF%95%E7%94%A8%E7%89%88%E4%B8%8B%E8%BD%BD?dti=0&lc=zh-CN
图片下半部分是STEP 7 Basic/Professional 和 WinCC Professional 。dvd1必须下,dvd2,3根据实际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