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安装正常完成,新建或是打开项目时报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8-16):
如图为新建项目时报错,不打开或新建项目软件正常启动,这和序列号有关吗?

网友A:
安装软件时,先把180*2那些杀毒软件关掉(最好是先卸载)

~

网友B:
参考下这贴,特别是2楼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2398.html
管理员的回复
刚刚问没几天,看看这个适不适合你,因为我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操作手贱删除缓存造成的,这方法不适合我的电脑,你可以试试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