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7):
机器最初用的是丝杆,后改成皮带,最初按丝杆的参数设置驱动器,现象是来回抖动有噪音。
然后用一键式调整功能,进行调试伺服,虽然可以正常走位没有噪音但速度速度加快时有延时停止的现象,以及低速回原点时仍有抖动存在。导致回机械原点有1到2mm的偏差,但同一位置回原点无偏差。所以最初也没发现
皮带有效行程为两米,负载50kg。
想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难搞,皮带和丝杆的刚性差太多了
对,自己这几天研究下来,就是刚性的问题,可三菱mrje没有直接调刚性的参数,只有一个负载惯量比,和刚性类似一点,松下的倒是有一个可以直接调整刚性的参数

网友B:
在速度允许的范围内加一个减速机吧,否则靠参数很难调整的。
加减速机的目的是什么?单纯的控制减速比吗?可以增加刚性?搞了几天没解决这点误差(回机械原点才有误差)
减速机今天刚到货

楼主:
过几天换个750W的电机上去看看,本可以买1000W的,但要换机器内部的线,比较麻烦

楼主:
减速比由原先的5比1换成20比1,然后再进行一键式调整,可解决以上问题,供后面碰到问题的人参考

楼主:
一开始是没加减速机的,后来加了5比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