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7):
5UPLC本体带一个485口  现在要扩展一个485BD 使用ADPRW指令时怎么区分用哪个通道

网友A:
只能有一个主站

网友B:
BD不能用ADPRW指令,本体的485能不能用没有研究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D不能用ADPRW指令,本体的485能不能用没有研究过。

本体的可以

网友D:
阅读FX5U的MODBUS通信篇,自带485端口是通道1,扩展的485BD是通道2,扩展的485ADP是通道3,每个通道都可以用于主站或从站。两个485端口,一个用作主站,另一个可以用作从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58684] 阅读FX5U的MODBUS通信篇,自带485端口是通道1,扩展的485BD是通道2,扩展的485ADP是通道3,每个通道都可以用于主站或从站。两个485端口,一个用作主站,另一个可以用作从站。

我就用本体的1通道,表示支持这个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