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7):
没做过类似的设备,求大神提供点思路!用伺服排线,怎么匹配料盘转速。绕卷需要紧密整齐,张力控制如何与设备联动!望有类似经验的大神给与指导。现在一头懵

网友A:
这个都有成熟的专机软件。
http://www.xinje.com/xj_solutions/show-4067.html
这是信捷的方案。
永无止境 !@#$%^&*

网友B:
编码器反馈伺服跟随

比如卷筒转一圈 编码器反馈1000个脉冲  线径5mm    就是1000个脉冲走5mm呗   当然还得依实际状况补偿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有成熟的专机软件。
http://www.xinje.com/xj_solutions/show-4067.html
这是信捷的方案。

那个是转子绕线,我做的是我们平时用的电线盘绕线。简单点。电子凸轮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反馈伺服跟随

说下整体思路,谢谢

网友C:
我做过,加扣 4192190
郁哥哥

网友D:
1、放卷的那头,用变频器控制,中间做一段缓冲机构加配重用于保持恒定的力,不至于让卷松紧不一致。
2、收卷这头用伺服控制,线速度保持恒定,可以根据理论【自行计算】或者加传感器测量卷径完成【超声波或者其它】
3、排线电机,根据收卷伺服的速度自动调整排线的密度
4、编码器测长度,理论计算时会有误差,最好取一段很长的进行实际测量,然后修正编码器每圈的长度

目前有个项目用脉冲做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E:
放线和收卷用恒张力控制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