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小程序分享

楼主(2021-08-17):
FX3G,自己编写的一个控制多段流水线同时运行小程序。
另外求助,GX2使用OUT_T指令只能填写定时器的实际地址(如:OUT_T(1,TC0 K10)),怎么样可以把TC0换成Timer类型的标签。

网友A:
用 TON 另外建议 要么用 and 和 OR 或者用&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TON 另外建议 要么用 and 和 OR 或者用&和 ||

网友B(2021-1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