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amrt的485通讯

楼主(2021-08-18):
请教一下samrt的485通讯RTU的有那个大神可以帮忙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485是硬件通讯方式(还有RS232\RS422),RTU是通信协议.

网友B:
485可以应用多种场合,先确定协议吧

网友C:
凑合参考下吧,就是几个指令然后加上轮训。主要你要把地址搞清楚,这个是和西门子变频器的一个简单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