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求助一下485通信返回相同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1-08-18):
用的是USB转422 485两用的,R+ RXD+合并T- TXD-合并,然后测试发数据的时候,就会返回相同的数据。其实就是刚才发出去的那部分。有啥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好像就485两根线 不用连
真诚感谢!

网友B:
485就两根线,422才用4根线
真诚感谢!

网友C:
加个终端电阻?
没试过。
有空试试。

网友D:
你用的是不是FX2N-485BD?这是它的缺陷!可以克服的,方法是前面的反射数据不要,只要后面的数据。例如发了8个字节的数据给从站,收到17个字节的数据,前8个是反射回来的发送数据,后9个是从站回复的数据。

楼主:
用的是USB-422/485转换器。照你的方法,我试试,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感谢楼下各位,485是只要接两根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