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赐教200smart 加了计数器,报错

楼主(2021-08-18):
描述:程序加了计数器
描述:报错如下
200SMART CPU ST40程序如图,会报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把sm0.0去掉就OK了

网友B:
I0.2连接到母线上.不能连接到SM0.0 后面.
感谢分享!

网友C:
说的简单点就是你去掉sm0.0,然后I0.0和I0.2全都直接连在母线上就行了。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