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9):
现在一台定长切断机,滚轮直径60mm,做定长切断,朝一个方向滚动,现在切到20片就出现偏差,切数量越多偏差越大。我觉得应该是小数点造成累计误差,现在细分也调到12800,还是有偏差,又不能复位找原点,有什么办法消除累计误差?,你们一般做这种类似的程序怎能做的?做滚轮周长肯定有小数点的,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只能传感器检测定位

网友A:
1.料带有偏差
2.轮子直径有偏差
不可能做到一直固定步距,触发改变结构,电机走固定角度,每次运动到整圈,比如7.2度

网友B:
引用楼主hsl199于2021-08-19 15:41发表的 步进电机问题 :
现在一台定长切断机,滚轮直径60mm,做定长切断,朝一个方向滚动,现在切到20片就出现偏差,切数量越多偏差越大。我觉得应该是小数点造成累计误差,现在细分也调到12800,还是有偏差,又不能复位找原点,有什么办法消除累计误差?,你们一般做这种类似的程序怎能做的?做滚轮周长肯定有小数点的,请大神指点下

首先是机械方面:滚轮直径需保证,比如滚轮直径在60mm正负误差保证0.001mm。
其次是电器方面:看你所说的细分调至12800,这个一看就知道你所选的是2相步进电机,

凭个人感觉!!又是一个做粗制滥造的。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做的是有点粗制滥造的。我设12800就是想把1脉冲对应转角更细点,机械能保证的情况下,用2相电机有影响吗?因为周长总是有小数,有小数肯定就有误差吧,如何消除呢?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机械方面:滚轮直径需保证,比如滚轮直径在60mm正负误差保证0.001mm。

楼主:
现在就是没法做到整圈,周长肯定就有小数点的,没法1脉冲对应1个整数的脉冲当量
引用 网友A:
1.料带有偏差
2.轮子直径有偏差
不可能做到一直固定步距,触发改变结构,电机走固定角度,每次运动到整圈,比如7.2度

楼主:
传感器定位肯定不行,等你感应到了都已经过头了,
引用 网友A:
只能传感器检测定位

网友C:
要精准定位怎么能用滚轮,滚轮不存在打滑?用同步带同步轮,周长=模数*齿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机械方面:滚轮直径需保证,比如滚轮直径在60mm正负误差保证0.001mm。

你不是开玩笑?0.001mm,
你去问一下,有几个工厂的加工能保证这个精度.
普通工厂最多也就正负1丝,也0.01mm.

网友E:
       解决不了机械误差的前提下,只有从电气方面入手,在不过多增加硬件成本的情况下(例如改用伺服电机),用闭环控制减小误差应该是较好的方案。想用闭环就得用传感器,用高精度的光栅尺或拉线位移传感器或激光位移传感器(售价贵),如果担心响应延迟,只有把传动速度降下来。
       不想用闭环,就只有修改工作流程,每切20片后,做一次回零复位校正。这种做法一是影响工作效率,二是某些工作情况不允许,三是随着设备使用时间一长,因机械装置的磨损,间隙越来越大,误差也会越来越大,那就不是是切20片后才校正,可能切几片甚至切一片就要校正。另外,步进电机的细分设为12800,满足不了要求,可以试试细分20000、40000(有这样的驱动器),但是无法消除累计误差。

网友F:
我们用的是5相步进电机进行切断也没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A:
看来你还是没理解我意思,看重点多理解我得词语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没法做到整圈,周长肯定就有小数点的,没法1脉冲对应1个整数的脉冲当量

楼主:
没有原点呀,在当前位置为起点,一直往前转一定角度,前面切面,只是前面误差小,看不出来,越切越偏差更多
引用 网友E:
       解决不了机械误差的前提下,只有从电气方面入手,在不过多增加硬件成本的情况下(例如改用伺服电机),用闭环控制减小误差应该是较好的方案。想用闭环就得用传感器,用高精度的光栅尺或拉线位移传感器或激光位移传感器(售价贵),如果担心响应延迟,只有把传动速度降下来。
       不想用闭环,就只有修改工作流程,每切20片后,做一次回零复位校正。这种做法一是影响工作效率,二是某些工作情况不允许,三是随着设备使用时间一长,因机械装置的磨损,间隙越来越大,误差也会越来越大,那就不是是切20片后才校正,可能切几片甚至切一片就要校正。另外,步进电机的细分设为12800,满足不了要求,可以试试细分20000、40000(有这样的驱动器),但是无法消除累计误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原点呀,在当前位置为起点,一直往前转一定角度,前面切面,只是前面误差小,看不出来,越切越偏差更多

不太明白你说的机械机构和工艺
但这个电气都是有办法做补偿的啊
1:如果送料的不累计的,就是送一段后切断,再送一段切断,这个误差就没有累计,只是每个产品有误差
2:如果是产品间距一致,需要送料到指定位置切断,这样误差会累计,后面的会偏差就越来越大了;这个也有办法解决的啊
送料的数据不是固定值,也就是每送几次后补偿一次,多送或少送一点,特别是计数后走脉冲结果是3分之1,7分之1那种,就是走3次/7次补一次,使这几次的总距离正确就行了

也可以要求机械的也修改,比如你送料轮直径60mm,你要求机械修改送料轮,送一个料必须是送料轮90度/180度等能完全等分的角度,不过由于加工精度问题,可能最后还是要补偿

不过送料轮靠摩擦力压着送料,最怕的还是打滑,特别是启动时速度快了,在启动时有一点点打滑,看都看不到

网友H:
之前做过一个给冲床送料的,送料机构前后都装了压紧轮,不过用的是伺服 脉冲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原点呀,在当前位置为起点,一直往前转一定角度,前面切面,只是前面误差小,看不出来,越切越偏差更多

没有原点,就要想办法解决。办法多的是:一是加装原点传感器,二是记录切了20片,给步进多少个脉冲,每切20片,一切清零,重新开始新一轮切片工作。上述两种都是应急处理,真正要做到长久消除累计误差,还得用闭环。

网友I(2021-10-29):
13楼正解

网友J:
定长脉冲用重复触发,切一次触发一次,我用过一班几次20000次也没问题,最好在加个编码器看实际做多少

网友J:
你也可以用PLS指令脉冲一直发,用编码器读滚轮走的长度等于加工长度切一次再清零高速计数器再循环,精度0.01肯定没问题

网友F:
感觉机械设计方面需要改进,你切断速度要求是多大?

网友K:
如果是定脉冲发送的话,哪里来的累计误差,除非你是算了总长度进去的,那个就有圆周率的小数。用步进送料的话有个弊端就是加减速没控制好就丢步,还有步进驱动器设置的电流也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