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上传程序序无法绘制

楼主(2021-08-19):
松下FP2的PLC上传程序显示无法绘制,PLC运行也报错,有熟悉松下PLC的指点下

网友A:
这是乱码吧?

网友B:
程序编写的不合理,分开写

网友C:
设置是不是不允许双重输出?
多学多用!

网友D:
软件不对,应当用GR7就可以了。
安装序列号:
AFPSGR7 - 020000070
下载积分:+1(catywu)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苏州工人) 热心助人!
WeChat微信:plcjiemi URL网址:plcjiemi.com Email:plcjiemi@qq.com

楼主:
这个是PLC上传上来的,错误800多个,不光是双重输出,还有参数不匹配,语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不对,应当用GR7就可以了。
安装序列号:
谢谢,
软件能安装,但读取PLC程序后,直接被提出来了,
新建个空的,读取后报参数变量错误,看不到程序了

网友E:
有错误,把错误删了重新写

网友C:
感觉是用了高版本的编程软件,你到官网下载一个GR7的软件装上去再试一下。
多学多用!

网友F:
这是PRO7的早期版本编写的,用GR读出来就这样。
主要是现在PLC报错运行不了
下载积分:+1(苏州工人) 热心助人!

网友G:
松下的兼容做得没那么好。有一个老的松下触摸屏。程序下载了。无法进行查看画面和编辑。真是难用。
下载积分:+1(苏州工人)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