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解密软件

楼主(2021-08-19):
电脑是win10专业版的,在安装三菱FX3U解密软件时,跳出来“由于你的电脑没有串口,所以不有安装该软件”,这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安装USBTOCOM驱动
驱动有,但是不知道放哪个文件里

网友B:
软件打开报错问题解决方案
1、mscomm32.ocx控件缺失错误:
新手、从未用过解密软件的,或者新装的系统可能会出现mscomm32.ocx控件缺失错误,报错内容如上图。补救措施:XP系统在C:\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下拷入mscomm32.ocx控件即可。WIN7-WIN10系统32位放在Windows/System32 下,64位放在Windows/SysWOW64下,然后点击开始菜单-->运行-->输入regsvr32 mscomm32.ocx 后回车即可解决错误提示!文件下载:
2、COMDLG32.OCX控件缺失错误:
处理方式完全同上,文件下载地址:
3、8002 错误:
空号,您所拨打的号码为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你翻译一下就知道了,这是未找到端口错误,软件未找到你
设置
的com端口,软件打开默认搜索到的最小COM口号,如果您使用的电脑没有串口,是usb转换的虚拟串口,那么这个问题就经常出现,但是你右单击你的电脑,点击属性,看硬件设置里面,看看您的电脑的usb转232的虚拟COM端口号是多少,软件的com号就设置多少,就没问题了。总结:8002端口未找到。
4、8005错误:
占线,你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这个问题您的电脑也会弹出明确的错误原因,意思是说端口已被占用,你再打开这个软件之前 已经打开了占用这个端口的其他软件,比如
编程软件
,一个串口不可能同时被两个软件使用的。如果你先打开了解密软件,您的编程软件也用不了啦。总结:8005端口被占用。
这些问题都没有,就是显示说我的电脑没有串口不能安装
下载积分:+1(技术开发改造) 热心助人!
WeChat微信:plcjiemi URL网址:plcjiemi.com Email:plcjiemi@qq.com

网友C:
全部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