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0):
如题,举个例子吧,假如是MR-J4-11KB放大器,电机为HG-JR11K1MBK,设计时应该是不用考虑电机线缆,因为有专用的线缆。放大器的输入电压是AC200-240V(不讨论400V级)
输入电流是46A,输出电流68A。        线的话手册是AWG6线缆,截流量是52-60A左右。数据来自手册。
请教1.线缆选型根据放大器的额定电流*多少倍系数来选的?1.2-1.5还是比额定电流大一档就行?
        2.断路器选型根据放大器的额定电流*多少倍系数来选的?网上普遍说1.2-1.6。项目实际选的是75A的。
        3.100B、200B输入输出电流均是2倍差距,但项目都选了20A断路器,是否100B的可以用10A的?
        4.如何得出负载惯量比的最佳数值?

讨论:三菱伺服设计时是否不用考虑电机电流来选型,因为电机的电压电流均是放大器给的,只要依据放大器的的电压电流选型就行?
电机运行时实际电流有多大,比额定电流应该小很多吧。

网友A:
三菱伺服电机样本上有对应用的什么 规格 的开关多少A 有对应表的 最后几页面就有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伺服电机样本上有对应用的什么 规格 的开关多少A 有对应表的 最后几页面就有

好像只有用多大平方的线缆,没有断路器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