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西门子V16博图软件时 安装错误 大神指点下

楼主(2021-08-20):
安装时出现如图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问题

网友A:
之前装过博图或者wincc吧,没卸载完就安装汇报这样的错

楼主:
我卸载了 再试下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报许可证方面的错误不影响其他的,只要装完了后进行许可授权就行

楼主:
·就是报这个没有装完 把前面安装的东西卸载了 还是报这个错误

网友B:
你试下能正常打开程序不,能的话就算安装好了,再授权就行了。如果不能,就先把已经装好的部分授权,再继续安装,再授权

网友C(2022-03-20):
你用的是Windows11吗?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后来才发现是Windows11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