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西门子博图V16出现问题 大神指点下

楼主(2021-08-20):
如图 出现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问题

网友A:
重装授权软件并授权

楼主:
这个是在安装过程中出现的 还没有安装好
引用 网友A:
重装授权软件并授权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呢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这个,只能尝试卸载重装,以前遇到过,最后是重装系统装成功的。

网友D:
前两天我遇到同样的问题,重装过三次系统问题还是存在,和你问题一样,刚开始是装17,15的也试过,都是不行,就卡在这最后一步,然后换版本16的再次重新安装系统装第一遍博图还是不行,第二次就可以了,正常安装运行,很是费解,希望我的经验可以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