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0):
请教下,论坛内大神,有个问题困扰我
         如一个1.8°步距角的雷赛步距电机,如果细分为200,则一个脉冲,电机走1.8°,那如果我改成2000细分,是不是我发一个脉冲电机就能走0.18°,
步进驱动器这个细分的功能具体是什么,能够提供我步进电机的定位精度嘛,且是按细分这个比例来提升嘛?
            谢谢各位大神,帮我解惑!

网友A:
对于两相步进电机,200*1.8=360,细分200就是指转电机每转一圈发的脉冲是200个。2倍细分是400,4倍细分是800,细分2000(10倍细分)就是指每转1圈要2000个脉冲。国内做的细分驱动器,有达到40000的。细分的目的是为提高步进电机运行的平稳性、降低噪声、提高启动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高位精度。

楼主:
那比如我现在设置2000的细分,我给两相步进驱动器一个脉冲,电机怎么动作?
引用 网友A:
对于两相步进电机,200*1.8=360,细分200就是指转电机每转一圈发的脉冲是200个。2倍细分是400,4倍细分是800,细分2000(10倍细分)就是指每转1圈要2000个脉冲。国内做的细分驱动器,有达到40000的。细分的目的是为提高步进电机运行的平稳性、降低噪声、提高启动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高位精度。

网友B:
普通步进电机的细分是固定的,不像伺服一样任意设定电子齿轮。这点在某些场合上跟伺服没得比,一分钱一分货,提高细分当然精度会提高些,但步进转矩特性没那好,只能用于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

楼主:
提高些,是提高多少,是按我细分设定来提高嘛?
引用 网友B:
普通步进电机的细分是固定的,不像伺服一样任意设定电子齿轮。这点在某些场合上跟伺服没得比,一分钱一分货,提高细分当然精度会提高些,但步进转矩特性没那好,只能用于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C:
要想没有无穷小数,就加减速机或者换伺服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比如我现在设置2000的细分,我给两相步进驱动器一个脉冲,电机怎么动作?

2000细分,就是电机一圈细分成2000份,一个脉冲电机一周的2000分之一
送料轮送料偏差会累计的,不要涉及周长,一涉及周长,那送料就一定有误差,还会累计,换伺服都一样,那个π是除不尽的啊,分的再细都没用,就是补偿了,也不能完全消除

网友E:
像这种步进电机做周长定位的那你一般怎么做呢?不可能直接换伺服吧?如何来消除累计误差?
引用 网友D:

2000细分,就是电机一圈细分成2000份,一个脉冲电机一周的2000分之一
送料轮送料偏差会累计的,不要涉及周长,一涉及周长,那送料就一定有误差,还会累计,换伺服都一样,那个π是除不尽的啊,分的再细都没用,就是补偿了,也不能完全消除

网友F:
现在的驱动器上直接可以设置转一圈多少脉冲的了。设细分那是很老的驱动器才那么设定。

网友G:
我们设备用的是步进电机定长裁断,电机带的是滚轮,走的是周长。消除误差的办法是加了OMRON的传感器,起到计算长度功能

楼主:
感觉楼上些大哥,没理解到我问的啥啊,我是想问步进电机带驱动器最高精度能做到多少,是角度哈,不要跟我说带什么负载丝杆这类的!

网友D:
你看下驱动器上标的最大细分数是多少,那就是最大精度了,各家的驱动器性能不一样,最大细分数也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像这种步进电机做周长定位的那你一般怎么做呢?不可能直接换伺服吧?如何来消除累计误差?

需要精确送料的改送料结构,滚轮改滚针,像高速冲床料带,都是本身有定位孔的,送料轮直接用定位孔送,精度有保障,不会累计误差
或是和9楼说的一样,加传感器,用于分辨送料长度开始或是结束,目的是不让误差累计,像包装袋送料的色标检测
主要还是避免累计误差,不要希望什么加工精度高,尺寸准确,误差是0.001那一千次以后也是1 了,

楼主:
细分多少,两相步进电机实际运动就能控制到那个精度吗?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驱动器上标的最大细分数是多少,那就是最大精度了,各家的驱动器性能不一样,最大细分数也不一样

网友D:
这个是电气控制的理论精度,只要脉冲数对,理论就是这个精度
像安川的都是24位编码器,电机一圈可以细分 2的24次方,角度就是360度的 2的24次方分之一,换成电机直连10mm导程的丝杆,那控制精度最大可以到达  10/2的24次方,大约就是 0.00000059604644775390625mm,差不多就是6纳米
但实际的话还真不好说,需要最终执行端测量来确定,影响精度的有很多因素的,电机驱动器本身的稳定性,控制方式(开环,闭环)机械的加工精度,装配精度,都会有影响
比如实际精度要0.1的,那控制精度加个数量级0.01控制这边可以了

网友H:
细分可以   有限  的减小步距角从而提高定位精度

转载一位博主的话
https://blog.csdn.net/android_lover2014/article/details/53462089
  • 下载积分:+1(ningbiao)

网友I:
    目前我使用的步进为东方马达的,可以细分的,改变脉冲数后,实际的角度会变小;我使用五相步进,默认为500PP,我们改过5000脉冲,实际转动角度变小
  • 下载积分:+1(ningbiao) 大哥,转到角度变小,不 ..

楼主:
    不知道,这个提升有数据吗,或者是本来200的细分,采用2000后,能达到0.18°嘛,或者是多少
引用 网友H:
    细分可以   有限  的减小步距角从而提高定位精度

    转载一位博主的话
    https://blog.csdn.net/android_lover2014/article/details/53462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