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西门子PLC与多台485仪表通讯

楼主(2021-08-20):
比方说有4路485通讯接到PLC,如何区分从站0-3分别对应的485仪表呢。求解!
Wang123456

网友A:
设置站号

楼主:
我站号0和站号1都是一样的数据了,就是4路并联485进来了之后,怎么区分那个是站0那个是站1
Wang123456

网友A:
你要仔细看一下通信协议。站号0为广播地址,站号一般是1-31,不能重复

网友B:
你发出去的指令带站号 收回来的数据包也有站号,用站号区分,好好看看协议就明白了

网友C:
我可以给你搞

网友D:
比较简单的,通常都是ModbusRTU设备,只需要在仪表里面设置不同的站号,如10、11、12......之类,如果硬件不可设置,那么肯定有相应的调试或配置软件可设

网友E:
有专门的的网关模块,不用编程,数据直接到的寄存器:
详细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251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