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0):
这个怎么搞呀?没玩过呀
大神能不能指导下

网友A:
一般就是没设置速度

网友B:
FX5U的定位,除了梯形图外,还需要在参数里进行设置的。很有里面的设置不正确,或者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没设置速度

不是,是手动走到限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5U的定位,除了梯形图外,还需要在参数里进行设置的。很有里面的设置不正确,或者未设置。

比如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