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不用PLC控制伺服

楼主(2021-08-21):
不用PLC控制 ,有方法可以控制伺服电机运转,而且可以调速
大师们有没有法子

网友A:
不走定位的话,模拟量就可以控制伺服运转了

楼主:
嗯,网上找了个控制器

网友B:
速度模式

网友C:
EntherCAT 总线,
用Codesys编程,PC机的网卡如I210,
可以作EntherCAT总线控制伺服。
只是授权有点贵。
不走定位,设置为速度模式,就当作变频器使用。

网友D:
不知道触摸屏能不能直接控制伺服

楼主:
触摸屏也不用

网友E:
部分品牌型号伺服有内部定位模式,给IO信号,走伺服设定位置,也可以进行原点复位动作,只是没有测试过,
机床的刀库伺服就是这样用的,IO信号给2进制编码伺服走指定位置,对应指定刀号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 例如台达A系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触摸屏能不能直接控制伺服
用触摸屏RS485通讯位置模式可以的。

网友H:
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