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1):
这根线是西门子200的下载线,缺少驱动
哪位大佬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A:
还是MP/DP/PPI通讯的,没有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MP/DP/PPI通讯的,没有网口?

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是原装A2通讯线的话 set PG 需选profbus 并勾选唯一主站 你的是艾默讯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原装A2通讯线的话 set PG 需选profbus 并勾选唯一主站 你的是艾默讯不知行不行。

谢谢 没有原装线,一直连不上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我一直用自已做的线,没驱动,即插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自已做的线,没驱动,即插即用

哦,大神,这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厂家艾莫迅有得下载

网友E:
网上搜:FTDI usb转串口驱动,或者找OCB20驱动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已解决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F:
不要驱动程序自带

网友G:
这个是Pc适配器,驱动比较麻烦。
WeChat微信:plcjiemi  URL网址:plcjiemi.com  Email:plcjiemi@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驱动程序自带

是的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Pc适配器,驱动比较麻烦。

不要驱动程序自带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H:
我之前Win7也用这个,换了新电脑Win10系统就用不了, 咨询了以前的卖家,说是不支持Win10系统,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I:
win10上安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9软件,安装结束初次使用会发现无法设置PG/PC,无法进行通讯。还有F1在线帮助启动不了。
第一个问题解决方法:
SP9就可以在WIN10里面安装运行
不过刚安装之后,通讯端口设置可能不正常,需要运行一条指令:
关闭所有西门子软件,然后开始菜单->运行(或按快捷键WIN+R),输入:
"%CommonProgram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epaImp64x.exe" -up
试试. 可能需要等几分钟

网友J:
努力学习
隔行如隔山

楼主:
15楼回答的非常好
WIN10需要运行运行以下这个文件
附件: 未找到指定访问点,鼠标点击安装,等弹窗(勿动)自动关闭后,手动重启电脑.rar (1 K) 下载次数:9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