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200SMART写程序

楼主(2021-08-21):
控制三个灯打开,第一次启动一二灯亮,断电后再次启动二三灯亮?

网友A:
计数器设置成保持的 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实用初次扫描线圈,上电后数据寄存器+1。然后根据数据寄存器的值判断第几次上电了
下载积分:+1(pf57843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