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配置g120加编码器出现报警,无法复位

楼主(2021-08-22):
总是报“闭环控制参数错误”还有授权不够的警告。(配置外置SSI编码器,无电机编码器)

网友A:
1,闭环控制,应该是有第一编码器和第二编码器参数配置,第一编码器是速度环,第二编码器是位置环,你的SSI编码器只能作位置环,所以是不行的,要不就只有一个编码器做速度环,要不就速度环加位置环两个编码器,也就是说你要在电机侧再需要加个编码器
2,授权不够是选择位置控制模式的时候需要有位置控制的定位授权卡,这个需要找西门子的购买,
下载积分:+1(永乾智能) 热心助人!

楼主:
你好,我还想问下,配置的时候只有单独一个位置环编码器能配置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