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2):
使用Drve Wizard Plus V4.0软件读取安川V1000变频器参数时,有的却读不出来,并提示应使用新版本软件,请指点一下,到哪可找到新版软件。

网友A:
引用楼主生产技术李钢于2021-08-22 19:08发表的 关于最新V1000安川变频器设定软件的问题 :
使用Drve Wizard Plus V4.0软件读取安川V1000变频器参数时,有的却读不出来,并提示应使用新版本软件,请指点一下,到哪可找到新版软件。

安川官方網站就有的下載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