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PLC 与办公室PC连接疑问

楼主(2021-08-23):
各位老铁 师傅 请教一下
目前客户的配置为下图
不过他们新增一台新设备为 四号PLC
客户有些流量跟参数需要回传至办公室系统观看
是否可以这样配置呢? (第二张图)
第一张图
第二张图
clyzzc

网友A:
MES系统带数据采集?只要IP不冲突在同个网段,协议支持,总共才四个PLC;这种配置方法没啥问题吧

楼主: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
MES这一段我不太熟悉...因为客户IP都是需受到监控若要使用必须与IT的部分进行申请,那如果我用既有的 No.1 中间加HUB 的这个方式
对MES端 是新的设备吗? 还是也是用原本No.1那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