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3):
请教一下,如果有20个MODBUS站,同一个主站,每个从站需要读取10个相同数据地址。大家一般如何有效率的读取方式?
按时间间隔读取?还是按自己写逻辑,比如一号站读完读二号站。。。。。依次轮询读完再读一号站。。。。。
小侯

网友A:
我之前在做Q系列讀取外部數據
是在模組內寫好協議及發送接收參數
然後在指令發出後取得讀取完成信號下緣觸發第二組發送
我也打算这样做。这样应该读取效率最高。我只会用梯形图来搞。

网友B:
一楼说的是类似于这种编程方法吧,如果按楼主读取的数量,工作量相当大啊 20个站,每个站10个数据,如果连续的还好,不连续的话要200个读写指令啊
这个套路不错。

网友C:
不能做个FB么。。
还没研究FB,有时间看看

网友D:
广播读写
感谢,我看看怎么用的。
今天查了一下百度,好像广播不能读取的吧。

网友E:
三菱不是有Modbus模块吗?直接设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菱不是有Modbus模块吗?直接设置就行。

可以直接设置吗?我问过三菱客服,好像说不行额。不太熟悉,第一次额使用这种用法。

网友F:
没用过多站,不好说。

网友G:
用FX5U,参考我的例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01538.html
真诚感谢!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