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3):
用1200plc控制12个伺服,两个是拧紧结构,另外10个是控制阀门的开度,但需要调节阀门开关速度,因为是不需要同时动作的,所以考虑用中间加继电器的方式,一路脉冲控制多个伺服。这样可以吗,如果可以,怎么确定阀门的开度是多少呢,又怎么在开机时后回零呢

网友A:
用1200走PN通讯最多可以控制16个轴,位置控制用FB284,报文111,速度控制,FB285,报文1
你那样子多路伺服公用一个肯定会出问题的,不稳定!
如果用变频器控制的话是可以做到一台带多个动力,通过继电器切换实现不同的控制,伺服的话建议不要这样做,
工控肥仔

网友B:
你这个搞得这么难受,直接用个国产plc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200走PN通讯最多可以控制16个轴,位置控制用FB284,报文111,速度控制,FB285,报文1
你那样子多路伺服公用一个肯定会出问题的,不稳定!
如果用变频器控制的话是可以做到一台带多个动力,通过继电器切换实现不同的控制,伺服的话建议不要这样做,

我也想用PN通讯,可是前任工程师把伺服都买回来了,没办法,目前我能想到的只能这样。。。无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用PN通讯,可是前任工程师把伺服都买回来了,没办法,目前我能想到的只能这样。。。无语啊

建议你不要用这种方案去做,程序难处理,调试也难受,用起来也不稳定,要不就换国产的PLC,要不呢就买个伺服控制板来做,
一台1200PLC+2台200SMART 好像也可以控制12轴吧,

网友C:
你用继电器切换脉冲,难受的是你。伺服买回来控制器可以换啊,国产有本体直接带10轴的。要是钱多的话用3个1200+3个BD板可以控制12个伺服。

网友D:
两个松下XH搞定

网友E:
直接买个国产的远程单元就可以了,用多少轴都没问题,只要程序容量够大。
当时有个项目拿来做过测试,不掉线丢包,通讯延迟在9ms左右,已经很不错了。价格也比较合理,不错的选择。
做个广告   得克威尔 http://www.welllinkio.com/product/188.html

网友F:
一个台达AS228T直接搞定

网友G:
用台达AS228T单轴(脉冲+方向)可以控制12路脉冲走位置和速度。CANOPEN可以带8轴(台达支持CANopen伺服)总共可以控制20轴。

网友H:
用台达的

网友I:
国产汇川   H3U   CANLINK   CANopen总线16轴,本地脉冲5轴支持同步,不香吗?  编写程序简单!!!继承原三菱 3U 风格 !!!!

国产汇川   H5U   EtherCAT  总线,32轴,,支持同步,CANLINK   CANopen总线 16轴,不香吗?!!!

国产汇川   AM600系列    EtherCAT  总线 ,32轴,支持同步,CANLINK   CANopen总线 codesys 编程风格 !!!!

====================================================================

国产合信 CTH300  H系列 H36    EtherCAT  总线 32轴,支持同步,CANopen总线 ,继承原西门子 200 编程风格 !!!!

国产合信 CTH300  C系列 H37    EtherCAT  总线 32轴,支持同步,CANopen总线 ,codesys 编程风格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国产汇川   H3U   CANLINK   CANopen总线16轴,本地脉冲5轴支持同步,不香吗?  编写程序简单!!!继承原三菱 3U 风格 !!!!

国产汇川   H5U   EtherCAT  总线,32轴,,支持同步,CANLINK   CANopen总线 16轴,不香吗?!!!

国产汇川   AM600系列    EtherCAT  总线 ,32轴,支持同步,CANLINK   CANopen总线 codesys 编程风格 !!!!

要是可以用总线,需要在这里问?

网友J:
脉冲控制,用PTO,所有的工艺对象参数只能设置成一样的,根据拧紧的圈数和阀门开度对应好脉冲数,这种控制方式抗干扰可能要差一点。

网友K:
要是走脉冲你得整三个1200好头疼成本又上去了

网友L:
纯脉冲的话
多PLC+交换机就行
走报文  支持PN的伺服 价格真的好贵 我日

网友M:
可以用脉冲分配器,一路脉冲可分配多路控制多台伺服电机,而且有控制信号单独控制每一组

网友N:
阀门控制要求控制到哪种程度,开阀门的速度快这个可以搞定,可以用伺服的其他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