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3):
老大拿了一个国产仿威纶通的屏(带以太网)给我测试,说后面的触摸屏就用这家的了,让我测试一下功能,基本功能都过了一下,没发现问题,想问一下还有什么要测试的? 心底不想用的 怕出问题 但是又找不出问题

网友A:
技术都是成熟的,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嗯  那就只能用着  就怕后面用着有问题   说给我测试过  把责任推到我这

网友B:
软件的兼容,端口通讯,屏的反应灵敏程度
通信 试过三菱和西门子的  软件是他们自己的  偶尔会卡死掉  灵敏度这个 没看出多大区别 找不出问题 就只能试着用了

网友C:
国产屏也有仿的?
是的    没有LOGO  不知道是那个厂家的  软件布局和使用跟威纶通差不多
工控肥仔

网友D:
这种屏功能强大,但是触摸不行,可能造成死机现象

网友C:
建议测一下使用环境,比如零下十多度和零上四五十度的时候操作是否灵敏,会不会出现白屏,还有阳光暴晒几十天后色彩是否依旧,是否抗摔,距离地面三五米自由落体试一下,
这个可以

网友E:
你老大拿回扣了,你如果敢说有问题是不想在这里混了
量还挺大的  有这个可能

网友F:
能想到的都测测,反馈给领导,让领导做决定,把问题踢回去

网友G:
是不是SAMRT 700IE的外观风格

网友H:
量大还敢用?你说几台还好。
国产小厂的屏的很容易掉坑里,

网友I:
我也是刚刚在用一款比较便宜的国产屏,软件功能真是特别的单一,普通的用用,有些基本功能没有,咨询客服的确不具备那些功能,然后我说那就当我给你们提的建议呗,结果客服回放说你要是一年用我的屏超千只,可以考虑帮你修改升级
(其实我要的两个功能一个是防误触发的按钮延时动作,另一个是屏系统设置功能设置权限以防用户误改屏的系统参数)

浪子海风

网友J:
你试试在同一界面上做超过100个控件,看有没有问题.反正中达优的屏是不能超过100个控件.
你再做一个计数器,然后用传感器快速碰,看看计数器是顺着数数的,还是一下跳好几个数的.,我用感应器来感应链条节距,中达优完全跟不上节奏
再做个图片查看器,把图片变成蓝色背景,然后上面打一些字,做个30个图试试.我用中达优,有色的背景显示都会有问题.有时候图片根本都不显示.非要白底的图片才显示.
还有很多,一下子记不起来了.
优伤的菊花

网友K: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