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3):
各位大佬
  在使用G.INPUT指令读取一台外部设备的气体流量   读取请求信号ON的时机我把控不了
想让它ON的时候它不ON   看了手册上面的介绍  X3接受读取信号ON才是INPUT数据接受的
时机   但是我控制不了X3信号ON的时机  造成无法读取数据    这个指令也是第一次用
不太会用    模块是QJC24N-R2    走无顺序协议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你这是走modbus还是这个设备的自定义的协议?
不管哪种,这个指令的读取请求是自己ON的,但前提是你前面有output指令,要发送报文,发送后,读取请求自己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走modbus还是这个设备的自定义的协议?
不管哪种,这个指令的读取请求是自己ON的,但前提是你前面有output指令,要发送报文,发送后,读取请求自己ON。

走的232 无顺序协议     你的意思是需要我发送报文给对方设备 读取请求才会ON?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B:
默认设置串口模块会缓存1024个字节才输出到PLC,(默认接收数据计数为0,即不指定接收数,此时可接接收1024个字符满后才会向PLC输出)
关键点在于结束符或者是接收数据计数的设置,详细可查看《Q系列串行口通信模块基础篇》串口模块的缓存存储器G164和G165这两个地址

串口通讯模块的缓存存储器164和165这两个地址。如果接收的数据有结束符,那就指定串口模块的缓存存储器165地址值为结束符,比如每次接收的都有一个回车符,那就PLC MOV给串口模块165地址一个0DH值。如果没有结束符,但是每次接收的数据为固定长度的字符串,比如每次接收都是10个字符,那就PLC MOV 给串口模块164地址一个0AH值
  • 下载积分:+3(gz0689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设置串口模块会缓存1024个字节才输出到PLC,(默认接收数据计数为0,即不指定接收数,此时可接接收1024个字符满后才会向PLC输出)
    关键点在于结束符或者是接收数据计数的设置,详细可查看《Q系列串行口通信模块基础篇》串口模块的缓存存储器G164和G165这两个地址

    串口通讯模块的缓存存储器164和165这两个地址。如果接收的数据有结束符,那就指定串口模块的缓存存储器165地址值为结束符,比如每次接收的都有一个回车符,那就PLC MOV给串口模块165地址一个0DH值。如果没有结束符,但是每次接收的数据为固定长度的字符串,比如每次接收都是10个字符,那就PLC MOV 给串口模块164地址一个0AH值

    感谢回答 虽然看不太懂  还是很谢谢 会参考的
    每天学习一点点